[AVR单片机] mega16 外部4M晶振捕获0-65K脉冲,求助

楼主(2015-01-20):
请教下各位做过的前辈,我用mega16外接4M晶振,通过T1的ICP1捕获功能,捕获0-65K的脉冲,请问下这样的晶振配置能否处理的过来,具体的思路怎么操作?

网友A:
能. 用 Timer1 的 捕获中断把捕获寄存器的值保存下来, 中断就可以退出了.
后面就交给主程序循环去处理这些捕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