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l152功耗实测总结

楼主(2015-01-20):
1、单个芯片进行低功耗测试的时候,没有任何外围器件时,将所有的IO口均设为模拟输入(AIN),无上下拉电阻,400khz,所有外设均不开启,按照如下程序进行进入STOP模式: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其中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必须要有,否则功耗将会大18ua左右;
这时的功耗约为0.4ua;
standby模式为0.3ua

2、单个芯片进行低功耗模式,设置RTC,无唤醒时,为1.7ua左右;
                                                                           有唤醒时,进入stop模式为1.7ua,唤醒后再进入低功耗则为4.5ua(很奇怪)

3、单个芯片进行低功耗模式,运行RTC,LCD,开SPI,按键中断等功能,功耗为7.5ua,注意点是
        (1)将无关的IO口设置为模拟输入(AIN) ,如果有一个IO口没有设置,则功耗多出10ua左右,这里同时要将SW调试的接口也要这么设置,BOOT引脚设置与否对电流影响不大。
        (2)在进入低功耗前将SPI(将所开的外设关闭)关闭。
        (3)在跳出低功耗时,系统自动将时钟切换为MSI时钟,要将时钟调回HSI。
        (4)在进入低功耗时,系统会保存原有的IO设置状态。
        (5)在跳出低功耗时,要重新开启外设。

4、STM32l152进入低功耗时,可以在线调试,只要调用函数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

网友A:
(2)在进入低功耗前将SPI(将所开的外设关闭)关闭。
这一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进入stop模式下所有的外设的时钟都关闭了。

网友A:
2、单个芯片进行低功耗模式,设置RTC,无唤醒时,为1.7ua左右;
                                                                           有唤醒时,进入stop模式为1.7ua,唤醒后再进入低功耗则为4.5ua(很奇怪)

怀疑还有其他的引脚没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在进入低功耗前将SPI(将所开的外设关闭)关闭。
这一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进入stop模式下所有的外设的时 ...

我做过相关实验,如果不关SPI,会大200ua左右

网友B:
楼主,我用的也是stm32L152,可是我能进入stop,但无法唤醒,可否把你的例子传一份给我?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的也是stm32L152,可是我能进入stop,但无法唤醒,可否把你的例子传一份给我? ...

你按照我的步骤来设置即可

网友C(2015-05-13):
引用 楼主:
你按照我的步骤来设置即可

为啥我裸板,也罢IO配成了AN模式,结果进入stop模式,电流还有300微安、、、

网友D(2015-07-04):
楼主最近还上线不,我也遇到给问题,我的板子也是裸板,进stop后功耗是100多uA,怎么查也查不出问题,我用的是STM32L152CBT6a

楼主(2015-08-17):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近还上线不,我也遇到给问题,我的板子也是裸板,进stop后功耗是100多uA,怎么查也查不出问题,我用 ...

最近不怎么上线额,我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问题,现在解决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裸板,也罢IO配成了AN模式,结果进入stop模式,电流还有300微安、、、 ...

是不是其他电路也有影响呢?

网友E(2015-10-13):
保持跟踪,随时请教楼主

网友(2015-12-02):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拿出来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2016-04-05):
THANKS,正好最近有个项目上用到STM32L1,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17-12-19):
2、单个芯片进行低功耗模式,设置RTC,无唤醒时,为1.7ua左右;
                                                                           有唤醒时,进入stop模式为1.7ua,唤醒后再进入低功耗则为4.5ua(很奇怪)

这个问题,并不是引脚造成的,而是少了一句话。
RTC 唤醒后,需要添加一句清除唤醒标志的代码: PWR->CR |= PWR_CR_CWUF; 然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功耗不会增加。如果你没有使
用 RTC 定时唤醒,而是采用的外部 IO 口,按键唤醒的话,这句话可以不用添加,功耗也不会增加。具体原因不清楚,应用手册上没有相关
信息。
欢迎大家验证和进一步讨论

网友(2020-09-28):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 这一句是哪里来的

网友H:
这么低的电流 是怎么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