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什么是捕捉模式(方式)?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下?

楼主(2015-01-20):
(无正文)

楼主:
不能沉啊

网友A:
通俗的来讲,捕获类似于外部中断,也是由电平的跳变触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不知道楼主是否做过红外解码,单片机接收到红外信号以后要进行一个解码的过程,红外信号是一连串的高低不一的电平,你遥控器上面的每一个按键按下后对应这样一组一连串的高低不一的电平,这些电平的长度是不同的,用于区分不同的按键,运用捕获,定时器就可以计算出这些电平的时间,你也就可以用程序来区分遥控器上面不同的按键了,当然捕获还有其他一些功能,也可以配置捕获开中断什么的吧,我不太了解,不知道楼主明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