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讨论:静电防治技术

楼主(2015-01-20):
静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危害也是非常大的,严重的就会造成人身伤害的及严重的财产经济损失的。因此,针对经典的防止就显得非常重要。。

楼主: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分享个静电放置的资料的,大家有更好的资料的也请分享出来的吧。。

楼主:
这是附件资料的,大家收了啊

网友A:
资料的下载了啊,谢谢楼上的资料的。

网友A:
多数的物体皆会储存电荷,而所谓的静电,即物体表面的电荷分布不平衡,当正电荷分布较多时带正电,当负电荷分布较多时则带负电;当一个带电的物体靠近或接触到另一个带不同电位的物体时,彼此会有电位差,就会产生电子转移的现象,此现象称为静电放电,当彼此电位差太大时,会因此产生高电流而导致组件受损。

网友A:
针对切换式电源供应器为了符合 EMI 要求,会在输入端放入共模电感,此电感的高频阻抗会阻碍电荷的放电,因此也会在共模电感的同相两端加一尖端放电的铜箔来帮助电荷的移动。因为为同电位,所以两尖端的距离愈小愈好,只需考虑产在线不会连锡的距离即可。

网友B:
资料的我下载了吧,在实际生活工作中多多与防静电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静电在冬天干燥的季节是更常见的,对于我们这些做电子产品开发的人员来说,更需要注意的,,静电环、静电服的都是必须备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附件资料的,大家收了啊

这个资料的打开看了像是某个厂家做的大型设备时所做的防治措施的啊。。

网友B:
还是可以参考参考的啦

网友E(2015-06-23):
有些芯片很脆弱的,静电一打就死了。而且往死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