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能在电压过高时保护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20):
用比较器,当电压过高时切断电源

网友B: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没有泛泛而谈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压敏电阻的设计是旨在微秒时间内钳制快速过电压瞬态。在经历一次大浪涌或多次小浪涌之后,压敏电阻的性能会逐渐退化。

网友D:
可以用压敏器件配合自恢复保险实现,也可以用有源电路实现,后者性能更佳。有源保护电路就是利用比较器、稳压管等检测电压门限,据此控制开关管(晶体管、MOS管都可以)的状态来实现过压保护。

网友E(2015-08-07):
热敏电阻  压敏电阻厂家   国内外认证齐全  联系QQ184560270

网友F:
可以用可控硅来做

网友G:
继电器,电压达到一定值,常闭触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