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单片机测量直流小电机电流的可靠方法!

楼主(2015-01-21):
用一个小电阻串联于电机电路后用万用表可以测得准确工作电压(精确到零点零几伏,电阻两端)。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电压会有很严重的杂波,意味着在某一刻测不到准确的工作电流值。所以用AD测量速度很快也得不到工作电流值(电阻两端电压),请教怎样能像万用表一样测得一个稳定的电压再送给单片机,只要求每0.5秒测得一次电压值。

网友A:
多测量几次,然后将数据处理一下(比如取平均,递推平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测量几次,然后将数据处理一下(比如取平均,递推平均等)

这个我想的办法是AD取21次再排序取第11位中位数值,但是这些取点的地方还是有可能偏差平均值蛮远的,也许还是不靠谱。想类似于万用表一样得到平均值不知如何滤波。

网友B:
如果电机的电极切换导致的波形有很大尖峰脉冲,这种场合,ADC后数字滤波效果差,在ADC之前加RC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的电极切换导致的波形有很大尖峰脉冲,这种场合,ADC后数字滤波效果差,在ADC之前加RC低通滤波就可 ...

我测的是大约1A电流,直接在串联的电阻上接一个1000UF电容到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大约1A电流,直接在串联的电阻上接一个1000UF电容到地?

老弟呀,从采样电阻处,串联一个电阻,再对地并联一个电容,这样电容就可以小很多倍了。凡事要先理解,直接在小电阻上并联电容,那电容要很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呀,从采样电阻处,串联一个电阻,再对地并联一个电容,这样电容就可以小很多倍了。凡事要先理解,直 ...

兄台太聪明了,办法太妙了!高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呀,从采样电阻处,串联一个电阻,再对地并联一个电容,这样电容就可以小很多倍了。凡事要先理解,直 ...

是并联一个大的电阻吧,从采样电阻

网友B:
我无语了!

网友:
没看懂咋处理    能电路图一下不

网友C(2020-05-30):
我也有这个问题搞不定, 小的直流马达,工作电流只50mA, 干扰很大有时用万用表测试是35mA, 但直接用单片机AD检测有50mA.  不知道万用表是怎样滤掉电机碳刷转换是产生的高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