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分析一个脉冲电机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
图1和图2均为脉冲电机驱动电路;
1) 图1采用分离原件,霍尔器件输出端平常为高电平,当感应到信号磁铁时输出端输出低电平。功率输出为P沟道和N沟道场效应管组成的互补电路,当霍尔器件有输出时场效应管导通,线圈通电工作。求叙述该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尤其当霍尔有输出时,T6、T7是交替导通还是同时导通?

2)图2采用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功率输出为2个N沟道场效应管,请问:图2和图1比较哪个电路效率高、性能好?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 TC4429请参阅附件。

3)图3为使用2个完全相同的图1电路组合而成,2个部分电路中的霍尔器件不是同时被触发,是交替被触发,输出端也是交替输出,A部分有输出时,B部分是不会有输出的(B部分的场效应管处于截止状态),同样B部分有输出时,A部分也是不会有输出的(A部分的场效应管处于截止状态)。但是输出端在连接驱动线圈时为交错连接。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控制霍尔的输出,大致使电机可以实现类似随时:正、反旋转。请问:这样的电路是否合理,能否行得通?

4)图4为使用2个完全相同的图2电路组合而成,工作原理和图3一样,同样求这样的设计能否行得通?

谢谢各位老师们帮忙解答。

TC4429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规格书:

楼主(2015-01-25):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H 桥电路~~~~ + MCU  随便你怎么玩

网友B:
我试分析一下图1,如果不对请指正:
霍尔为高时就不说了,拉低时,T1 的B级电压为0,T1导通,E级通过R6到地,电源通过R4,R5,R6到地形成回路,R4压降使T2通,R6压降使T3通。 D1使得T6的G级电压钳位在0.7v左右,S级电压为高,T6通。D2使得T7的G级电压钳位在V-0.7,S级为0,所以T7通。T6,T7都通后,电源经T6的ds,D3,线圈,D4,T7的ds到地,线圈通电工作。

网友B:
至于图2,一般来说,专用的IC驱动都会比自己搭的更稳定,但是成本上可能会有差异。具体要看使用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