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无线射频

楼主(2015-01-21):
现在想把有线手柄改为无线射频手柄,433M或者315M,哪个射频芯片比较好能不能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只有射频芯片 不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

网友B:
任何视频芯片都可以,一般多用2.4G的。不过只改手柄可不行,要改游戏机,否则延时不可接收。问题是,你有能力重新设计游戏机的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视频芯片都可以,一般多用2.4G的。不过只改手柄可不行,要改游戏机,否则延时不可接收。问题是,你有能 ...

可能帖子上我没有说清楚,我要改的不是游戏机,而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产品,之前产品是用有线手柄控制升降电机动作,按不同按键,相应电机执行相应动作(上升或者下降)。现在想更改这款产品为无线控制,考虑到红外无线不能穿透障碍物,所以决定采用433M或者315M射频遥控手柄控制。这次更改不只是改手柄,相应控制电路也需要更改。

楼主:
这几天我一直在查相关资料,手柄原理图也基本绘制完了,只是不清楚是否可行,原理图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原理图的DOUT端接外购的433M发射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DOUT端接外购的433M发射模块。

可以找我!推荐使用433MHZ的A7139无线模块 接受电流3.8mA,发射功率100m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帖子上我没有说清楚,我要改的不是游戏机,而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产品,之前产品是用有线手柄控制升降电 ...

不论是什么,两边都必须配合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是什么,两边都必须配合着改。

是的

网友D(2015-03-13):
估计双打模式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