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分析一个脉冲电机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2015-01-21):
图1和图2均为脉冲电机驱动电路;
1) 图1采用分离原件,霍尔器件输出端平常为高电平,当感应到信号磁铁时输出端输出低电平。功率输出为P沟道和N沟道场效应管组成的互补电路,当霍尔器件有输出时场效应管导通,线圈通电工作。
求叙述该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尤其当霍尔有输出时,T6、T7是交替导通还是同时导通?

2)图2采用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功率输出为2个N沟道场效应管,请问:图2和图1比较哪个电路效率高、性能好?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 TC4429请参阅附件。

3)图3为使用2个完全相同的图1电路组合而成,2个部分电路中的霍尔器件不是同时被触发,是交替被触发,输出端也是交替输出,A部分有输出时,B部分是不会有输出的(B部分的场效应管处于截止状态),同样B部分有输出时,A部分也是不会有输出的(A部分的场效应管处于截止状态)。但是输出端在连接驱动线圈时为交错连接。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控制霍尔的输出,大致使电机可以实现类似随时:正、反旋转。请问:这样的电路是否合理,能否行得通?

4)图4为使用2个完全相同的图2电路组合而成,工作原理和图3一样,同样求这样的设计能否行得通?

谢谢各位老师们帮忙解答。

TC4429场效应管专用驱动IC规格书:

网友A:
我记得当时用步进电机时好象要用到三相波形图,进一步,退一步都要三个线圈同时转换,具体的忘了。给你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其实就是个脉冲输出电路, 并不复杂.
图1. T1 导通, 触发 T2,T3 导通. 触发 T6, T7 导通输出电压给电机线圈.
当 T1 触发信号终止, T2,T3 关断, T4,T5 便导通, 给 T6,T7 结电容放电, 使 T6,T7 快速关断.

网友C(2015-06-06):
脉冲磁阻电机

LZ的图有问题,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D:
如果图2的驱动能力跟图1一样,我认为还是图2较好

网友D:
图3、图4要分析一下 集成电路的工作过程,电机要转,线圈上有电流通过,形成回路,而且克服了死区,就行

网友D:
图1,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平时,霍尔为电平,当然(高到多少,你要清楚),T1是PNP三极管,因工作条件不具备,所以T1不通过,T2也因基集是高电平而不能导能,T3是NPN管,基集需要一个高电平,但由于T2没有导通,所以T3基极没有电平,不导通,T5 同样,T7 N沟道MOS管,没有开启电压,所以不能导通,T4虽然导通,但T6工作条件不具备,所以线图上下都没电。故电机不转,当霍尔有了低电平后(这个低电平也是有要求的),工作状态正好相反,所以电机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