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 wm8962无法播放音频

楼主(2015-01-21):
mx6solo sabresd
根据官方porting_guide文档
WM8962注册成功,用aplay -l 也能查看到声卡注册成功了。
但是用aplay 播放音频文件的时候就卡住不动  并且耳机没有声音。 我用示波器检测I2C是有数据发给WM8962的,WM8962供电也正常。我这个音频文件用HDMI播放完全没有问题。
各位有没有建议?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源码还是linux的?Linux的话,有安装官网提供的基于gsteamer的codec吗?

网友A:
建议你使用gstreamer来试试播放的效果。你这里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使用gstreamer来试试播放的效果。你这里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已经解决,有一个引脚被注册了两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有一个引脚被注册了两种功能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讨论哈~~

我结贴几次都是说我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