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今天继续来一个电路

楼主(2015-01-21):
    昨天发了个电路响应挺快的,今天继续来一个,看看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

网友A:
不通。
0分
打回重画

网友B:
Q205的基极~~~~这可是PNP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
0分
打回重画

又看了一下别人设计的电路图,我没画错,Q2、Q3就是图中的画法······这种复合方式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05的基极~~~~这可是PNP管啊。。

怎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看了一下别人设计的电路图,我没画错,Q2、Q3就是图中的画法······这种复合方式我没见过 ...

不通。
0分
打回重画

网友D:
Q205的基极直流偏置电流,从何而来?

网友E:
电流反馈模式的放大电路,闭环放大倍数为约(7.1/0.82+1)=9.6.Q205基极下拉一个10K的电阻即可。

网友F:
C210如果是电解电容,会有一定的漏电流,电路还是有可能可以工作的。

你家电路是靠电容漏电才能工作的啊?》??

网友F:
只是就此电路能不能工作发表下看法而已,何须如此激动;
楼主只发个电路出来,又不说具体用途、电路表现及设计者水平,有可能是个初学者弄的,也可能是个高手弄的,还可能是楼主画错了;
大家都可以发表想法,供楼主参考,电子技术博大精深,如果非认为自己没见过的就是错的,是不是有点肤浅。

网友G:
A类功放吧。。

网友F:
前级一毫安左右的工作电流,后级达林顿工作电流也差不多这个量级,前级输入阻抗还那么高,应该属于前置电压放大吧?

网友H:
就是过来取取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是就此电路能不能工作发表下看法而已,何须如此激动;
楼主只发个电路出来,又不说具体用途、电路表现及 ...

特殊电路俺最喜欢了。。。

依靠电容漏电来达成某种目的的也当然可能存在。。

问题是,楼主这个明显不属于这类电路。。。

嗯,有点激动,语气不好。。抱歉。。

网友F:
其实看发言,大家都怀疑到下面那个三极管的偏置不对劲;
我是在楼主确定电路没问题可以工作后,针对可以工作的原因做个猜测,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电路俺最喜欢了。。。

依靠电容漏电来达成某种目的的也当然可能存在。。

且不说电路能否工作,就是Q2和Q3那种组合方式怎么工作,我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发言,大家都怀疑到下面那个三极管的偏置不对劲;
我是在楼主确定电路没问题可以工作后,针对可以工 ...

且不说电路能否工作,就是Q2和Q3那种组合方式怎么工作,我是没搞懂

当作一个管分析。

网友F:
百度:达林顿 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