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个48V DC输入1A电流的DC-DC芯片

楼主(2015-01-21):
求推荐一个比较常用的48V DC输入,电流1A的DC-DC芯片,价格最好便宜一点的。谢谢!

网友A:
LM2596HV比较常见,最高输入电压可以达到60V

楼主:
好的,不过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IC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淘宝价格是2块钱到3块钱之间,成品模块价格在5块钱到20块钱之间,什么价格都有,给你个截图

网友B:
MP2483也满足条件,可以尝试。

网友C(2015-06-16):
引用 网友B:
MP2483也满足条件,可以尝试。

求推荐 隔离的48V DC/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