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语音人体测温

楼主(2015-01-21):
价格:3000 元
电子式语音报温人体测温,32~43度,+/-0。1度,10秒测温,要用HY11P52B的MCU;成本省;

网友A:
现在正好在玩这个11p52b,不过这个价格没兴趣~x2可以考虑下

网友B:
老板,你那个MCU是不带DAC功能的,语音播放需要DAC或者PWM播放,所以你这个设计方案到时候也会增加成本,所以建议选用带DAC的MCU:;第2个问题是你的温度测量是选用非接触式的还是接触式的温度传感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精度达不到你0.1度这个要求,接触式的温度传感器精度到0.1度比较贵。市场上精度0.1度都是软件优化的,所以实际人体发烧到医院里去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不用电子式的温度计而是使用水银温度计。

网友C:
现成的方案, 精度0.05度,不过用的是STM的方案,语音部分要另外加   1315250544

网友A:
一个3K的项目都这么多人抢!想不通~成本,11p52b,9毛左右~语音播放IC,3毛左右。量大还有优惠。老板的意思就是要个1毛钱的温度传感器,整个硬件成本两块钱左右~加上其他的成本,整体成本不超过4块钱~这就是楼主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方案, 精度0.05度,不过用的是STM的方案,语音部分要另外加   1315250544 ...

现在的PT1000的精度也就0.15°,你这个0.05°也太牛X了吧

网友E:
可以做,简单的项目。
联系QQ:379766956

网友F:
需要喇叭吗,我生产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PT1000的精度也就0.15°,你这个0.05°也太牛X了吧

楼主说的对,精度高的是有,这些传感器都是国外的价格很贵。所以0.05精度要控制这么低的价格都是软件在那里搞的鬼,这也是我说的医院里面测发烧的患者不用电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