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安卓环境搭建遇到问题

楼主(2015-01-21):
版主你好,我看了你的Android4.3源码的详细下载过程及打patch步骤。
下边有点问题。我想沟通下,那个google的git下载是需要注册谷歌邮箱的是吗?
我注册成功了。为什么弹出的界面和你说的那个不一致呢。

我那个没有那么多项目啊。
Configure Git
Configure Git with a cookie for this service by copying this script and pasting it into a shell.
Windows Users ↴

Authenticate as pp1984@gmail.com to: all of googlesource.com only android.googlesource.com

touch ~/.gitcookies chmod 0600 ~/.gitcookies git config --global http.cookiefile ~/.gitcookies tr , \\t <<\__END__ >>~/.gitcookies .googlesource.com,TRUE,/,TRUE,2147483647,o,git-peipeng1984.gmail.com=1/xrOnieKu7KOk0JXaIrKRZDrn9ita7voNHxcrgS17fgY __END__
If your home directory is on a network filesystem, consider using a location on local disk.

文档中说的是在linux系统下输入“android.googlesource.com/new-password”网址。
然后弹出的那些干嘛用的。麻烦版主能详细点解释吗。谢谢了!

网友A:
我们这边也要搭建安卓环境,目前正在下载源码。

网友B:
楼主你好,那个是我之前搭建环境写的文档,现在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B:
当时从android官网上下载源码是需要注册账号的。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我帮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
版主,在看adroid开发的文档。有点不太清楚。想请问下。
给予linux的开发是在Ubuntu12.04下安装L3.0.35_4.1.0_ER_SOURCE_BSP编译环境。然后ltib下编译imx6使用的uboot uImage和文件系统就可以了。
在linux下adroid的是怎么开发?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啊?
我下载了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这里边都是编译好的uboot和uImage和文件系统。可以用烧写工具直接烧写。
android_jb4.3_1.1.0-ga_source.tar这里边包含的东西有个烧写工具,另一个source做什么用啊。

这个还需要从google下载源码,Getting Android Source Code (Android/Kernel/U-Boot)以上的东西都包含在android-4.3_r2.1里边吗?
文档说有100个g。我们需要那么大的吗,是不是就下载我们需要的就ok了。
麻烦告知下安卓开发需要的东西。菜鸟,所以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在看adroid开发的文档。有点不太清楚。想请问下。
给予linux的开发是在Ubuntu12.04下安装L3.0.35_4.1 ...

楼主你好,刚看到你的回复,很抱歉啊,明天给你详细的回复~~

楼主:
楼主,您的详细回答呢!在线等呢!

楼主:
楼主,帮忙回复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帮忙回复下啊!

版主,在看adroid开发的文档。有点不太清楚。想请问下。
给予linux的开发是在Ubuntu12.04下安装L3.0.35_4.1.0_ER_SOURCE_BSP编译环境。然后ltib下编译imx6使用的uboot uImage和文件系统就可以了。
在linux下adroid的是怎么开发?需要具备哪些东西啊?
我下载了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这里边都是编译好的uboot和uImage和文件系统。可以用烧写工具直接烧写。
android_jb4.3_1.1.0-ga_source.tar这里边包含的东西有个烧写工具,另一个source做什么用啊。

答:楼主你好,linux下android的开发,首先你需要下载android的源码。你这里下载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是飞思卡尔挂官网开发板上支持的编译好的android的Demo images。如果你手上使用的板子不是官网的开发板的话,你就要根据你自己的板子移植BSP,编译以后才能使images在你的板子上运行。
android_jb4.3_1.1.0-ga_source.tar这个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基于飞思卡尔平台的源码。在android源码下载以后,要安装在android源码中的。

这个还需要从google下载源码,Getting Android Source Code (Android/Kernel/U-Boot)以上的东西都包含在android-4.3_r2.1里边吗?
文档说有100个g。我们需要那么大的吗,是不是就下载我们需要的就ok了。
麻烦告知下安卓开发需要的东西。菜鸟,所以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答:你在下载android源码的时候会建立一个文件夹,所有下载的内容都会在里面的。这里如果你是在ubuntu上开发的话,最好要留100G的空间。
因为干净的android源码的话就差不多30多G了,如果你再编译的话,会更大,建议留的大一些。
这样,我们官网上有android_jb4.3_1.0.0-ga_doc.tar文档,里面有详细的步骤,你先看看,了解一下,有问题的话我再继续沟通。

楼主:
版主。你这个解释我了解什么意思了。帖子开头提出的问题,
但是我按照文档Android4.3源码的详细下载过程及打patch步骤 进行中。遇到了问题
Windows Users ↴
We recommend Git for Windows .
Paste the following script into Git Bash.

Authenticate as peipeng1984@gmail.com to: all of googlesource.com only android.googlesource.com

touch ~/.gitcookies
chmod 0600 ~/.gitcookies

git config --global http.cookiefile ~/.gitcookies

tr , \\t <<\__END__ >>~/.gitcookies
.googlesource.com,TRUE,/,TRUE,2147483647,o,git-peipeng1984.gmail.com=1/KzJWw537qY-NL0wbzzz-2kcrMzQQ8uR8JyprlirpjsE
__END__

Authenticate as pp1984@gmail.com to: all of googlesource.com only android.googlesource.com

touch ~/.gitcookies chmod 0600 ~/.gitcookies git config --global http.cookiefile ~/.gitcookies tr , \\t <<\__END__ >>~/.gitcookies .googlesource.com,TRUE,/,TRUE,2147483647,o,git-peipeng1984.gmail.com=1/xrOnieKu7KOk0JXaIrKRZDrn9ita7voNHxcrgS17fgY __END__
If your home directory is on a network filesystem, consider using a location on local disk.

没有弹出你文档中描述的这个画面。
(2)press "Allow access" button
(3) get authenticated from google

界面上就没有Allow access的botton。
麻烦将源码下载的文档说的越详细越好谢谢啊!

楼主:
版主回应下啊!

网友C(2015-02-28):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qq号:910213853

网友D(2015-04-16):
android4.4.2 17G大小,不如找个Freescale技术支持,从他们那里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