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IGBT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

楼主(2015-01-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在做一个200kVA的变频电源项目,输入380V。前级是不可控整流,后级用1000A的IGBT组成三相逆变桥,IGBT的缓冲电路选用RCD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但是不知道缓冲电路中的电容和快恢复二极管的耐压选择多大,求指点。

网友A:
是IGBT的CE极间的缓冲电路吗?只要它们的耐压大于CE间电压,再留一些余量不就行了吗?没有实际搞过CE间或DS间的缓冲电路,猜测一下

网友B:
按母线电压选,留有一定余量就可以。

网友C:
缓冲应该指IGBT输入端—G驱动回路!
  C E是它的输出。
   要注意的是;特别是大功率的IGBT,关机后再开机:时间上有严格的时间控制的!…
  所以才有这“选用RCD放电阻止型缓冲电路”了!
  道理就不用说了…嘿嘿

网友D:
说实话,这么大功率的很少看见有用RCD的,都是直接在直流母线靠近IGBT模块端子上安装合适的吸收电容(+-之间),这个吸收电容的大小跟IGBT的开关频率和母排(母线)的杂散电感相关。

网友E(2015-08-22):
直接用无感电容安装在模块C\E端,每100A  1uf;另外模块驱动电路增加 有源钳位电路,关断时将C极电压通过TVS引到G极,实现有源钳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缓冲应该指IGBT输入端—G驱动回路!
  C E是它的输出。
   要注意的是;特别是大功率的IGBT,关机后再开机 ...

说说看,为什么 ?

网友C:
额…不告诉你!…这长时间了…

网友G:
这么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员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