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运放减法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21):
是差分电路。
5.2v被10K/10K分压为2.6v加到+端,2倍增益输出5.2v。
2.5v在-端,增益1反相输出-2.5v。
输出=5.2-2.5=2.7v。

网友B:
确实是差分电路;
楼主根据虚短,虚断算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搞清楚了,减法电路的输入要用5.2V算,不是加到Vin+端的电压。哎,基础差呀。:'(

楼主:
明天结贴,谢谢!

网友C:
请教,这个减法器仿真电路输出为何是2.7v,而不是0.2V?

这个减法电路是成立的. 按照减法电路的规则, 结果就是 5.2-2.5 = 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