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移动电源的?新手请教下,如何做完整的测试.

楼主(2015-01-21):
请教下,移动电源的板子在小批量生产(或者批量生产)前,如何做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测试?又该测试那些数据呢?希望各位资深的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没有知道嘛

网友A:
全功率负载测试
高低温老化
跌落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B:
交待不够清楚!…
   1  自带电池的容量多少?能够适应目前多数手机充电需求的指标么?…
   2  电路部份只是功耗、品质、调整率、等指标…
   3  接口工艺、耐久可靠测试、(辅助材料)
      4 一般的 成品合格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