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下载问题,被搞死

楼主(2015-01-21):
之前用的下载没什么问题,虽然不是百分百成功率,但是也有50%了,自从上次,无法下载,搞了两天,什么都没动,可以下载了,然后以后都可以下载。可是新的芯片由无法下载,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A:
降低波特率。
有没有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波特率。
有没有用485?

没有485,只用来下载的。
降低波特率也不管用,我在单片机Rxd引脚可以测到电脑发送的数据,单片机的Txd也发送了数据,但是时间很短,立刻就没了

网友B:
用过STC15F2K60S2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1、检查芯片版本,若干是早期的A版本的可能不稳定。
2、多数是下载环境的问题,适用STC官方下载板或U7/U8编程器即可解决。
3、使用不同版本的STC-ISP
4、更换电脑试试。

基本可以解决!  :)

(20)

楼主:
TB上买了一个自动下载的器件很好用,以后STC的就靠他了:lol

网友C:
1、使用新版本的STC-ISP试试看
2、有些重复编程不行,单次编程就能写

网友D:
检测下电源是否有干扰。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检测出是电源电压波动比较大,加滤波和稳压后解决了。

网友E(2016-12-26):
请问为什么15f2k60s2做完系统后,断电再加电后,保存不了设置好的数据,最有意思的是在客户那不好用,在我这怎么试都好用

网友E:
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