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对电源轨的影响

楼主(2015-01-21):
大家好,工作中遇到个问题,希望有兴趣的坛友大侠参与讨论,提出意见。

电路中5V电源轨主要给两个部分供电,一部分是一个微小电流放大电路,运放是AD8571,微安级别电流从反相端输入,放大后由输出端采集电压,电路如下

另一部分是一个5V供电的继电器

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每次继电器吸合,板子的供电电流会从25mA上升到100mA,而且运放输出端会一直有电压输出(继电器吸合时电压输出电压一直保持),输出电压大小与反馈电阻成正比。
正在困惑与试验中,欢迎提出意见,谢谢。

网友A:
你看看继电器吸合需要多大电流啊,正常继电器吸合是会增加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继电器吸合需要多大电流啊,正常继电器吸合是会增加电流的

回大虾,继电器在吸合的时候100mA,不吸合的时候25mA,所以多出的75mA应该都是继电器消耗的。我用欧姆龙G5LA-14

网友B: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是运放输出异常吗?
那是你的PCB走线有问题,电源和地上有电流流过,影响了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是运放输出异常吗?
那是你的PCB走线有问题,电源和地上有电流流过,影响了信号输出。 ...

谢大虾回复,是这样。运放在没有输入而继电器吸合的时候总是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值与反馈电阻成正比。
至于PCB走线,这个除了将电源线尽可能的拉短,数字模拟电源分隔开,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木有相关书籍推荐一下?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虾,继电器在吸合的时候100mA,不吸合的时候25mA,所以多出的75mA应该都是继电器消耗的。我用欧姆龙G ...

你想表达什么问题,如果继电器的话,这个是正常的,我在网站查了72MA

网友A:
这个就是欧姆龙G5LA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欧姆龙G5LA参数

恩,是的,俺的注意力一直都停留在了继电器的线圈上,怕是电磁影响的。刚刚做了个实验,用等阻值的电阻替代了继电器,结果一样有影响。现在在怀疑大虾说的电源和地有电流流过,是PCB布线不够合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问题,如果继电器的话,这个是正常的,我在网站查了72MA

恩,俺就是想问下为啥运放的输出端会有电压输出呢?明明没有电流输入的。

楼主:
我的板子是双面板,双面覆铜,覆铜没有分块,是整个覆铜的,而且接地。上一个版本没有这个问题。这个版本没做大改,只不过把许多故意放置的接地过孔去掉了,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C:
提高电源容量和稳定性。

网友A:
你检查下是不是你去掉接地孔造成运放悬浮了,所以一直有电压,你把运放的地重新焊一根地看看,会不会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电源容量和稳定性。

感谢春阳大虾回复,俺用的是3200mAH的8.4V锂电池,这个怕是没法改了。另外麻烦大虾推荐一本PCB布线方面的书籍,俺还想提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是不是你去掉接地孔造成运放悬浮了,所以一直有电压,你把运放的地重新焊一根地看看,会不会再有输 ...

谢大虾回复,俺刚刚把继电器电路提了出来,在面包板重新搭了一下,然后用板子上的电源供电,结果地线接触板子上不同位置的GND焊盘,影响程度就是不同的。距离运放越近影响就越大,如果地线接触板子边缘的GND焊盘,几乎观察不到影响。

网友D:
何为运放?输入阻抗无穷,,,你呢? 输入 地间电阻R0 3R3,

网友E:
很不理解,一个电池供电的东西,你干嘛采用这么大线圈电流的继电器?

那个运放电路,是做I/V转换吧? 那个小阻值电阻干嘛的呢?

网友F:
这个现象很正常,如果想改变现状,要么提高电源容量,再将电源后级滤波电解电容增大就行了,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比这严重,影响到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为运放?输入阻抗无穷,,,你呢? 输入 地间电阻R0 3R3,

哈哈,大虾所言极是。这颗小电阻的作用是让俺采集的电压尽快的回落,这个说来话长啊,额,等我整理下思路,把问题说明白。

网友B:
LZ,你只听我的建议就可以了,其他大部分是扯谈,是布线的问题。
如果运放放大电路的负输入电阻、正输入、运放地线,这些之间有大电流流过,就会产生微小的电位差,被放大了。
模拟电路的地线是有顺序讲究的,如果不讲究策略,一味大面积铺地,反而会带入一些干扰。
电源、运放电路、负载,这些地信号之间不应该有耦合影响,需要讲究地线的布线连接先后关系。

网友G:
5V的继电器电流消耗太大,对电源影响较大,建议使用12V或者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只听我的建议就可以了,其他大部分是扯谈,是布线的问题。
如果运放放大电路的负输入电阻、正输入、 ...

哈哈,大虾说的是啊。确实是布线的问题,继电器工作电流72mA,突然增加这么多电流,都流进地里就带来了干扰。大虾那里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收藏或者书籍?能否跟俺分享一下?谢谢哈!等俺有了心得展开说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春阳大虾回复,俺用的是3200mAH的8.4V锂电池,这个怕是没法改了。另外麻烦大虾推荐一本PCB布线方面的 ...

显然,你不是用电池直接带继电器吧,加大你的稳压电源容量。

网友H:
我怎么感觉运放的电路画得有点不对?+接地,-输入,会应该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I:
哎! 加个光偶和独立供电,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大虾说的是啊。确实是布线的问题,继电器工作电流72mA,突然增加这么多电流,都流进地里就带来了干扰 ...

这哪里有什么资料,你知道原理了,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负载电流不要流过运放电路的地,也就是所谓的星形走线,各走各的地线,不要共用地线。

网友J:
同意PCB布线不良的说法

网友K:
做模拟电路时,尽量用12V带继电器,过LDO后5V给后续部分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里有什么资料,你知道原理了,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负载电流不要流过运放电路的地,也就是所谓的星形 ...

是的,星形走线,大虾说的是,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PCB布线不良的说法

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模拟电路时,尽量用12V带继电器,过LDO后5V给后续部分供电。

大虾说的是,因为电源是8.4V锂电池,所以没有选用12V继电器,否则如大虾所言,确是更好的做法。

网友L:
可能是地线太细了阻抗大,电流大以后,地已经不为0了,测试运放地和电源地之间的电压,就能发现问题。电池供电可以考虑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春阳大虾回复,俺用的是3200mAH的8.4V锂电池,这个怕是没法改了。另外麻烦大虾推荐一本PCB布线方面的 ...

微小电流的输入端要用间距来保证的,外围要用地线包围,只要这样,才能有稳定的输出。肯定是布线的原因,吸合时,地线乱流,加上间距不能保证,漏电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微小电流的输入端要用间距来保证的,外围要用地线包围,只要这样,才能有稳定的输出。肯定是布线的原因, ...

大虾所言极是,等俺彻底搞定这个问题,将心得写一写。

网友N:
这个有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VOS在电阻上形成了电流,经过反馈电阻Rf放大后就成了明显的失调电压;
你这个运放接法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