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TD与FPTD的区别?

楼主(2015-01-21):
    FPTD->PDOR |= 1<<5;
    PTD->PDOR |= 1<<5;
请问PTD与FPTD有什么区别呢?我试了下,两个的作用是一样的呀?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你说的FPTD,PTD是FGPIO和GPIO吧?
这两个一个是快速IO(FGPIO单周期), 一个是普通IO。
快速GPIO因为是单周期的,执行速度要比普通GPIO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你说的FPTD,PTD是FGPIO和GPIO吧?
这两个一个是快速IO(FGPIO单周期), 一个 ...

KL25的芯片,我刚才在手册上看到两者的区别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5的芯片,我刚才在手册上看到两者的区别了。
谢谢!

好的,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其实你看两个GPIO的汇编代码也能看出来,或者你用systick测试这两种配置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