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串口和EEPROM的8PIN或者MSOP-10封装便宜单片机

楼主(2015-01-21):
用于连接一个I2C的ADC(计划用GPIO模拟),然后计算结果通过串口发出。
(计算结果需要利用到标定参数,存在EEPROM中或者数据FLASH中)。
因此实际只需要4个IO口就行。只是担心串口模拟如果用内部时钟,温度变化后会影响串口通讯,因此希望是直接带串口的。
功耗方面,最好不超过2MA。
工业级应用。因此温度指标和稳定度都要求好点。
最后,价格合适。最好在1.5元以内。

STM8合适,就是体积大。

网友A:
LPC812不知道行不行,有8个脚的。

网友B:
好奇地问LZ一个问题,串口可靠性只和内置RC振荡频率精度有关,和是否是硬件串口无关的呀。频率误差大了,硬件串口一样误码呀。

网友C:
STC15W201S-SOP8

网友D:
中颖SH88F2051AL  SOP16 或者SH88F4051 TSSOP20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W201S-SOP8

电流过大。要6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颖SH88F2051AL  SOP16 或者SH88F4051 TSSOP20 可以参考下

体积太大。否则用STM8功能更全价格也好。

网友E:
你要体积多大?4mmX4mm以内的不可以吗?

网友F:
海尔的7P169 SOP8封装,带12位AD,还有IIC和UART
8K FLASH  2K EEPROM,1K RAM
需要资料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