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处理器选型疑问 @Freescale专家

楼主(2015-01-21):
最近在为几个项目找一款MCU,具体要求:
1,性能方面,主频72M或者以上的Cortex M3/4核心的,因为有不少功能要实现,可能要跑FreeRTOS。
2,资源方面,至少256K Flash, 32K RAM, 2x UART, 1x I2C, 1x SPI, 8 channel 12bit ADC, 最好有DAC,IO估计一二十个吧。最好是QFP,不要BGA。工规或者车规。
3,关键是价格:*币15以下。
4,得有可靠的供货保证和渠道,别过两年就EOL了。

目前看下来,就ST和Freescale还可以。ST的STM32F103系列出货量巨大,价格的话STM32F103RCT6也就十块钱左右。Freescale的Kinetis就是价格偏贵,K10DX256价格要十好几块。
但是ST的开发工具和支持就个人体验还是比Freescale要弱一些,ST新出的STM32Cube也不支持F1系列;以前对Freescale的Processor Expert比较熟悉,觉得很好用,但现在新出的KSDK好像也只支持新的比较高端的片子。

知道坛子里有许多Freescale原厂专家,能否给点建议如何选个合适的片子?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刚帮你看了下,MK22FN256VLH12 这款芯片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这款芯片,120Mhz主频,带有256Kflash,48K RAM, 3个UART,其中一个UART支持低功耗,2个16位的ADC模块,1个12位的DAC,64 LQFP封装。
价格官网报价是10000 @ CNY17.79 each, 具体你需要和当地代理商谈。
该芯片是我们目前热推产品之一,所以价钱比你选的K10要便宜。
具体请查看其DATASHEET:
报价表情况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刚帮你看了下,MK22FN256VLH12 这款芯片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多谢建议。我去看一下手册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刚帮你看了下,MK22FN256VLH12 这款芯片比较接近你的要求。

芯片本身应该不错的。以前一直用MDK写STM32,用CodeWarrior写S08/S12,今天装了个KDS2.0和KSDK,粗粗配置了一个FreeRTOS的项目(FreeRTOS元件居然不在Processor Expert里面,还得另外下一个导入进去),估计还是不熟悉,发现几个没搞懂的地方:
1,被串口元件的HAL雷到了:为啥串口的API居然就直接定义了Semaphore?而且就用起来了?这个应该由开发者来安排啊。并且串口中断策略也应该让开发者来设计的。
2,貌似非得强制在FreeRTOS的API外面包一层fsl_hal,这个不会降低效率和实时性吗?如果是用宏定义估计还好,但是我感觉还是函数调用?还没找到源码没法确认。而且不知道有些FreeRTOS独有的功能会不会一包就没了。
3,对于K2x系列来说,貌似要使用PE就得强制使用SDK,是否现在PE产生的代码都是基于SDK的啦?

还在研究中,感觉KDS+KSDK现在这种方式有点晕啊,也没找到合适的文档。。。

网友A:
你好!
关于具体的API函数,你可以直接参考我们的KSDK的 Kinetis SDK API Reference Manual.pdf
其实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参考,具体可以到KDS 以及SDK的安装目录下找 doc文件夹。
例如 KDS:C:\Freescale\KDS_2.0.0\doc
SDK也一样。
对于K2X系列,如果你不想用SDK,也可以不用SDK,在新建工程的时候,不要勾选SDK,只勾选P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关于具体的API函数,你可以直接参考我们的KSDK的 Kinetis SDK API Reference Manual.pdf
其实有很多 ...

嗯。KDS和SDK的文档扫了一遍。SDK还是可以帮开发者省掉不少事情的。

如果处理器选择是MK22FN256,那在建立项目的时候,SDK如果不勾选,下面的PE也不让勾选。这就是说要么SDK+PE一起用,要么就只用SDK,要么都别用。。。

还有,fsl_os_abstraction这个元件貌似自己带了一堆以OSA开头的函数,比如说OSA_semaCreate(), OSA_EventSet() 等等,而且也定义了TaskControlBlock, Mutix, Semaphore, Event啥的,这个是啥意思呢?看了几个函数,里面并没有调用FreeRTOS,而是完全自己写的代码。那这些函数我可以用吗?感觉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KDS和SDK的文档扫了一遍。SDK还是可以帮开发者省掉不少事情的。

如果处理器选择是MK22FN256,那在建 ...

看了下的确有SDK的需要一起选择。
但是还是有些init的模块是PE的可以使用,这个是模块中底层的。
关于具体函数的意思,你可以右击你选中的模块,然后查看help,会有相关的意思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的确有SDK的需要一起选择。
但是还是有些init的模块是PE的可以使用,这个是模块中底层的。
关于具 ...

多谢解答了。努力熟悉中。

网友B:
官网不是有选型手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不是有选型手册么!

选型手册没考虑的东西多着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