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pc8265/8280不能正常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21):
mpc8265和mpc8280最小系统板,在低温和常温的条件下会偶发不能正常启动的现象,请问各位大牛,会有哪些方面的原因,是否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低温条件下,上电后对flash和sdram访问会随机出错,急需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MPC8265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那边会有相关的专家帮你解答。
提交技术服务请求通道
问题内容描述请采用英文书写方式。

楼主:
除了官网,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B(2015-03-25):
楼主,我遇到的也是8280的系统板子在低温或者常温下,板子不能正常启动,我们现在发现的是接到8280上面的CLKIN输出的晶振的问题,可是这是交换验证的结果,从技术角度我们并没有发现足以证明晶振不良的问题!我设想是不是晶振的输出频率其实和8280的系统要求的规格有出入而导致不正常开机的,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希望可以探讨看能不能有更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