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有木有大神知道IAR编译器生成的这些反汇编指令是什么呢...

楼主(2015-01-21):
就是图中类似函数名称的东西,使用 / 运算和左移4位运算查看反汇编跟踪到这里,这些是什么呢,是某个函数库里的东西吗

网友A:
那些是标号,是库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是标号,是库的函数

谢谢,有没有办法设置IAR编译的时候不调用这些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是标号,是库的函数

知道了,这貌似跟优化方式优化等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