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丝印为M16M6VFT的与M16M7VFT的有何区别

楼主:
KL16Z mcu上丝印为M16M7VFT 1N15J CTDZTAJ  和  M16M6VFT 1N15J CTLBUS 两个有何区别?

楼主(2015-01-21):
@FSL_TICS_ZJJ 出来看看撒!!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ZJJ 出来看看撒!!谢啦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很久之前就写过一篇经验分享,
如何根据KL系列芯片上的缩略标志识别具体型号

网友A:
flash大小不一样,
  M16M6VFT    64K

M16M7VFT      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大小不一样,
  M16M6VFT    64K

RAM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M怎么看?

看用户手册,第三章,有个KL16 SRAM memory size表。
128Kflash的对应 16K SRAM
64Kflash的对应 8K 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户手册,第三章,有个KL16 SRAM memory size表。
128Kflash的对应 16K SRAM
64Kflash的对应 8K SRAM

嗯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