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直接生成PDF文件

楼主(2015-01-21):
公司买了个国外做温度记录的产品,记录的数据通过设备自带的USB导出到电脑,无需客户端,导出的直接是PDF文件,而不是文本,想问下大家,不通过电脑,单片机直接生成PDF文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给分享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这个资料很多啊。
最该先找的就是ADOBE了,给你搜了下:http://www.adobe.com/devnet/pdf/pdf_reference.html
推荐你用较早的版本,毕竟现在扩充得太多,对于简单的应用不但没用而且复杂···
刚看了下,1.3 都已经太多的扩充了。。。
源码应该很多,不过俺没找过,自己写上位机都直接用的BCB组件。
俺最早接触的就是PHP,有个PDF输出的库。不过当时只是用它输出PDF,你可以看源码。
嗯,sourceforge 找找吧,linux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