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型号

楼主(2015-01-21):
上图是ATMEGA64单片机判断AC220V电源的电路图,划框框的D2是什么元件?上面有0952kz字样,应该是二极管之类的,就是那个水泥电阻左下角的那个元件,上面的电路图是据实物画出来的

网友A:
可能是稳压管,你再确认一下极性,应该和你图中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稳压管,你再确认一下极性,应该和你图中相反。

不好意思,图上D2的极性是画反了!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如果是100的话,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压在10-50V之间

网友A(2015-03-2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D2的极性是画反了!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起什么作用呢?

稳压管在这里起到电压基准的作用,只有当L和N之间的电压超过稳压管的击穿电压,光耦才有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