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 ISP-ICP Programmer频繁导致电脑蓝屏

楼主(2015-01-21):
使用ICP模式烧录程序的时候,用几次就蓝屏一次,或者无法识别到芯片,换USB口也是这样的现象,同事电脑也是这样,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操作系统问题还是电脑硬件问题,或者是驱动程序问题。并且如果我发现无法识别芯片,我关闭程序,然后手动杀死ISP-ICP Utility.exe进程,发现这个进程杀不死。

网友A:
你找到最新版的程序,然后看看这个下载地址给出的使用环境,安装环境用,比如可能不支持win7或者win8或者64位系统。

网友B:
这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兼容性而已

楼主:
可能是USB转串口驱动不是新的,目前也没辙了。

网友A:
软件兼容性问题吧?找到最新版的驱动,然后选择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C:
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兼容的问题,看看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网友E(2015-02-28):
肯定兼容性问题,蓝屏不是系统过热就是兼容性

网友D:
楼主,你看看你用的版本和电脑兼容吗

网友F(2016-04-30):
现在这个能用了没,是什么问题啊。兼容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