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天线搜不到卫星信号,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21):
我想开发一个GPS定位器,尺寸有火柴盒那么大小,需要小尺寸的GPS天线。最左边的有源的gps天线信号挺好的。但是尺寸太大了。

图片第二第三第四个天线都搜不到卫星 其中有两个是有源天线。 我的GPS模块是UBLOX_NEO-6M

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网友A:
先用有源大天线测定GPS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如果搜星、定位很快,那么用小天线就没问题。另外,注意看看GPS模块的手册,有的模块需要隔直电容,有的不需要,别搞错了。

网友B:
天线要放到室外的  至少是窗外

网友C:
天线大一点的,室外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要放到室外的  至少是窗外

我都是放室外测试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有源大天线测定GPS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如果搜星、定位很快,那么用小天线就没问题。另外,注意看看GPS模 ...

用有源大天线搜星很快 一般35秒
用有源内置天线就搜不到卫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有源大天线搜星很快 一般35秒
用有源内置天线就搜不到卫星了

那么,换合适的天线,同时注意天线的用法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