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stvd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5-01-21):
tv, ST, start, IO, os
之前用的很好,但今天用的时候就出现Starting debug session...  -> Failed to start GDB.

楼主:
而且open workspace的时候没有.stw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软件卸载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A:
没有卸载完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卸载完全吧;

今天又试了几次,用360卸载了重启电脑后在装,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卸载完全吧;

我还感觉是我清理注册表导致的,但是我恢复后还是不行:dizzy:

网友B:
软件不好使了,实在不行换成IAR吧

网友C:
换个软件用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几天一在用原来电脑上的软件。。。刚才有人告诉我用管理员方式运行试试,没想到真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