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万用表交流测量方案解释

楼主(2015-01-21):
(图片)

网友A:
电流测量方案?
百分百的错误电路,解释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量方案?
百分百的错误电路,解释什么?

测交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交流电压

maychang老师说你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你先去检查下图啊,哥们,要是图不正确别人怎么给你讲啊。

楼主:
RE: 万用表交流电压测量方案解释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量方案?
百分百的错误电路,解释什么?

这是仿照万用表内部 交流电压测量的电路  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0~200mV,输出直流电压0~200mV
实验电路可以工作,精度差点。
但是看不懂原理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量方案?
百分百的错误电路,解释什么?

版主再来帮帮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再来帮帮忙吧~

maychang老师说的没错,你这电路图问题百出,还是先仔细检查一下图吧~~~

网友C:
尽管电路图错的离谱,但从结构上来看,
1.  R7,R25组成分压电路,将输入的AC高电压值,降低成200mv设计要求的范围内。
2.  LTC2057运放组成同样交流放大电路,1:1放大倍率,主要起提高输入阻抗。
3.  最后的是D2,D3组成倍压整流电路。
由此,完成了从AC输入---->DC输出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