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B_LD模块的CTRL管脚控制问题

楼主(2015-01-21):
请问VRB_LD模块的CTRL管脚是否有内部上拉电路,在悬空工作时,是否易受到外部干扰而出现工作异常。

楼主:
另外,datasheet中对输出负载要求(为了确保该模块能够高效可靠的工作,使用时,其输出最小负载不能小于额定负载的 10%。若您所需功率确实较小,请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建议阻值相当于 10%额定功率。),轻负载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A:
根据手册来设计电路就行了。

楼主:
手册上描述悬空或上拉高电平时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因所应用场所可能存在干扰,所有不确定悬空时可否抗干扰。

网友B:
1、VRB_LD模块的CTRL功能是通过控制电平方式实现的,不过不用这个引脚功能,悬空或者高电平控制即可,不会产生干扰,如果现场应用时输入端存在干扰,可能会造成模块在应用时产生干扰问题,建议做一些防护处理;
2、最小负载要求:首先明确一点,模块在空载时应用是不会存在问题的,因个别差异输出纹波可能会存在大纹波现象,其他性能指标不受影响,为了保证产品长期工作的可靠性,建议至少10%负载应用。

楼主:
谢谢,mornsunfae。
对于VRB_LD模块的CTRL的疑惑我可能未描述清楚,请帮助再解答一下:个人担心当CTRL悬空时,若外界存在干扰,是否影响VRB_LD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B:
感谢楼主对MORNSUN的支持。
当外界存在干扰、CTRL悬空时,模块有可能受到干扰的,建议在输入端加滤波电路防护或者在CTRL对地加电容做吸收处理。

网友C:
进来学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