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整流电路

楼主(2015-01-21):
最近在做mos管整流电路,测试发现二极管前面输出信号一半波形失真。请大神帮
忙看下原理图,问题在哪!

网友A:
工频?高频?正弦波?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高频?正弦波?方波?

输入为19Khz正弦波(双通道的)

整流后正常的波形

整流后加负载(重负载)

一段时间后变成的

网友B:
用凌特的桥控制器IC试试?

网友C:
楼主位的原理图不正确吧?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知识有限,没见过这种整流电路。
建议楼主仿真试试

网友F:
没用过,学习下;
是不是下面两个管子S极D极反了?

网友F:
感觉这个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原理图不正确吧?

已经可以得到正确波形了。但是一段时间后失真,求大神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凌特的桥控制器IC试试?

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识有限,没见过这种整流电路。
建议楼主仿真试试

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靠谱点

谢谢,在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学习下;
是不是下面两个管子S极D极反了?

不知道,一起学习,帮忙分析下

网友F:
还是楼主发的电路对,我发的那个,右边的管子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楼主发的电路对,我发的那个,右边的管子反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失真现象呢

网友F:
输入的幅度稳定吗?
MOS管发热没有?
输出接的什么负载?
测量的是变压器输出端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的幅度稳定吗?
MOS管发热没有?
输出接的什么负载?

输入幅度不稳定,单变动不大,MOS没有发热。输出负载为15K电阻,测量的是二极管正极的波形。失真后变压器的输出端波形也发生了变化

网友F:
二极管正极只有一个波形呀,你这怎么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哪里的波形?
黄色的波形也不像纯正的正弦波啊,上圆下尖,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F:
会不会是前面电路正弦波来源有问题

网友G:
MCH6662是NMOS,是不是接D和S引脚接反了,使用的是寄生二极管导通

网友H:
仿真没啥问题,LZ示波器的兰线和黄线分别测的是什么地方的波形,用四通的测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正极,MOS的G,19KHZ电源处,变压器的任意端。

一开始波形没啥问题说明MOS工作挺正常的,带载后波形被削顶,随后波形变烂,我推测有俩原因:1.mos特性不好 或 2.电源波形不正常。

个人见解,多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没啥问题,LZ示波器的兰线和黄线分别测的是什么地方的波形,用四通的测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正极,MO ...

这个是双通道的黄线是灵位一个,与此通道原理相同的,现在还怀疑是两个变压器平行放置,且靠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