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烧不了程序,ISP熔丝位变灰了,是芯片锁死了吗

楼主(2015-01-21):
Mega88烧不了程序,ISP熔丝位变灰了,是芯片锁死了吗

网友A:
通过ISP连接的时候,本来就是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ISP连接的时候,本来就是灰的.

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灰色就是此状态下不能改变的

网友C(2016-01-26):
问题解决没有,好像在这个页面Programming Mode设置为 JTAG mode吧;都一年前的贴子了。。。。

网友D:
让我想起来有次我把atmega128的时钟弄成外部输入了,费了半天劲,用另一块板子提供时钟才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