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在开发板上看到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21):
这已经算是很大的BGA芯片了

网友A:
绿色的 相当于一块PCB 把芯片转为BGA封装

网友B:
:L
这不很常见么?电脑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 相当于一块PCB 把芯片转为BGA封装

类似电脑cpu的插座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 相当于一块PCB 把芯片转为BGA封装

版主 再问下  bga芯片加这种插座转换为bga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应该是BGA的引脚基板,其实是PCB

网友D:
注意了,小的并不是什么BGA,而是芯片倒装技术即Flip Chip,芯片是直接安装在PCB上的,再与PCB以及PCB上的其它零件构成模块,再以BGA或PGA的方式连接到主PCB上。现在PC上的CPU、GPU、主板桥片等都是这么干的,严格讲要叫“CPU模块”、“GPU模块”、“南桥模块”。

网友E:
薄点就叫软封装集成电路。

网友F:
中间灰色的是硅片,差不多集成电路的所有元件都在这里。边上绿色的可以认为是PCB,不过它在这里是集成电路的部件,硅片的所有管脚都和PCB上的接点相连,然后PCB的另一面再把所有的管脚引出。有的集成电路还会在这个小PCB上装些电容啥的。。。。

网友F:
不过图中的硅片很薄,如果把电容装上去会比硅片厚,集成电路的散热不好搞了,所以就没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