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中远程访问问题?

楼主(2015-01-21):
问个小白问题,想不通智能家居中手机和电脑远程访问家中的某一台设备,到底流程是什么样的?要知道家庭中的IP都是动态变化的。
1.网上有介绍是用花生壳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加家庭路由器转发配置来解决,这种可能是DIY的方式。
2.商业化的智能家庭主机或者网络摄像头不知道什么流程,猜测是通过网络和厂家有交互,IP变化的话,厂家提供某种服务,就是不知道机理是什么。有了解的吗,科普下。

网友A:
搜搜NAT穿透,能明白一些

网友B:
你说的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建服务器,第二种是使用厂家的服务器

网友C:
1.在网络中通信,一般是有公网IP的机器是都可以访问到的。像一般的本地IP的机器需要进行端口映射也可以访问到。(不过你需要知道你路由器所有的公网IP,然后映射)这个原理和花生壳是一样的,就是给你一个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公网IP。
2.商业化的主机都是带有公网IP的服务器,通过NAT穿透技术,先用家庭内的连接有固定IP的服务器,这样服务器就可以和你的设备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网络中通信,一般是有公网IP的机器是都可以访问到的。像一般的本地IP的机器需要进行端口映射也可以访问 ...

家用的IP通常是不停变化的,这个怎么样保证通信的实时性?不停的和服务器进行通信吗,上传自己的IP吗?那服务器的压力岂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用的IP通常是不停变化的,这个怎么样保证通信的实时性?不停的和服务器进行通信吗,上传自己的IP吗?那 ...

动态IP是在每次登录上网后被分配的,不再次登录就不会变。服务器法不关心IP,终端与服务器连接后自然会被分配一个临时链路,只要连接不断就不会有什么改变发生。
花生壳是一个IP读取软件,在直接连接时需要知道临时IP,所以需要运行一次以获知IP。

楼主(2015-04-13):
引用 网友D:
动态IP是在每次登录上网后被分配的,不再次登录就不会变。服务器法不关心IP,终端与服务器连接后自然会被 ...

客户端找服务器没问题,服务器找客户端,可能会有问题。比如我设备是正常的,猫和路由器刚重启了,这个时候IP肯定变了,这时候有手机远程操作控制通过无线链接的设备,肯定是找不到。所以我才问是不是要一直和服务器维持一个通信,不停的上报我的IP,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处理呢。

网友E:
其实家里的路由器是可以通过MAC地址来固定设备的IP地址的,在192.168.1.1那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端找服务器没问题,服务器找客户端,可能会有问题。比如我设备是正常的,猫和路由器刚重启了,这个时 ...

动态IP方每次发生IP变动必须先交互新的IP地址,这是必须的,不存在无视IP变化的双向通讯。

楼主(2015-08-16):
哦,已经解决了,这块关键还是服务器那块的问题,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许多东西,想好多遍,不如手来一遍。

网友F:
怎样手来一遍

网友G:
家里的设备连上厂商固定IP的服务器,手机连接厂商固定IP的服务器,就可以通讯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