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中电容,二极管分流问题

楼主(2015-01-21):
电路中U2是半导体激光器(类似于发光二极管)正向接通(电阻值很小),其他的是用来分流保护作用的,请问这之中的电容和反向二极管对U2的电流影响大不大?

网友A:
电源正向是,二极管不起作用,如果电源正负极弄错时,激光器会烧毁,但是并联二极管会使的电流流过二极管保护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