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64V降压14V方案

楼主(2015-01-21):
本人毕设要做平衡车,电池电压为64V,现需要降压到12V 本人模电没学好 不会设计电路 犯难几个星期 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下图为我买的平衡车他的方案 我抄出来的

网友A:
功率是多少?如果功率不是太大的话,随便找个AC-DC芯片,做个BUCK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多少?如果功率不是太大的话,随便找个AC-DC芯片,做个BUCK就可以了

我也是新手,不是很理解

网友C:
你去看看LTC3810,linear公司的。

网友D:
不要用这种极低成本的.用专用芯片来做降压.精度高,简单.

网友E:
要省钱的话,看看本版精华帖里的34063方案
不差钱,小体积,美观的话看4L提供的公司,到官网去找找。。。

网友A:
楼主,我看你也是个人DIY,所以就应该用那些比较常见的芯片为好,而那些专用的芯片不但价格高,而且你个人还不容易买到,我这里帮你画了个图,你按照这个图,绝对是一次性成功,不想用这个,也可以用34063也行,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继续问

这个电路要是换成MC34063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F:
34063这个会方便些,也省钱

网友G:
14V,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你也是个人DIY,所以就应该用那些比较常见的芯片为好,而那些专用的芯片不但价格高,而且你个人 ...

非常感谢!
还有点疑问,
1、UC3843其他没接引脚均为用不到?
2、我需要电流至少1A 这个电路能达到吗
3、电路中中间那个 爪 字型的东西是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点疑问,
1、UC3843其他没接引脚均为用不到?

3843所有引脚都要用,这个只是电路主拓扑
这个电路,做10A的电源都没问题,1A更是不在话下,效率可以达到九十多
爪字型是IC的地,输入和输出共地,但和IC不共地

网友H:
XL7005,一片搞定,楼主没提到电流,就不好说了。

话说34063在64V的时候不会开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H:
XL7005,一片搞定,楼主没提到电流,就不好说了。

话说34063在64V的时候不会开花???? ...

楼主提到了电流是1A,如果用34063的话,需要特殊处理,才能使用这么高的电压,34063有很多缺点,我并不倾向于使用这个IC

网友I:
TI有高压开关电源方案上去找。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要省钱的话,看看本版精华帖里的34063方案
不差钱,小体积,美观的话看4L提供的公司,到官网去找找。。。 ...

34063的输入电压只能到40V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J:
34063的输入电压只能到40V哦。

到那个帖子里去看了再说。。。

网友K:
直接上TI的官网,找到WEBPOWER DESIGNER 网页,输入要求,即画出了电路原理图,参考板图和BOM。

网友L:
这电路好呀,其实就是一个振荡器,当输出电压过高,就停振,
不需要什么IC,回归BUCK本性

网友M:
现场激烈;…观而不语!…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你也是个人DIY,所以就应该用那些比较常见的芯片为好,而那些专用的芯片不但价格高,而且你个人 ...

挺有创意的,就是开关节点在PCB上稍有点散,干扰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TI的官网,找到WEBPOWER DESIGNER 网页,输入要求,即画出了电路原理图,参考板图和BOM。 ...

TI好厉害 我看了 非常好 外围很简单 但不知道这个实际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TI好厉害 我看了 非常好 外围很简单 但不知道这个实际会不会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这是专家库来的。可靠性是有保证的。

网友O:
这个电路什么原理,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P(2016-04-20):
引用 网友A:
3843所有引脚都要用,这个只是电路主拓扑
这个电路,做10A的电源都没问题,1A更是不在话下,效率可以达到 ...

请教版主,反馈参考需要怎么接,是爪地与输出的分压还是输出地与输出的分压呢

网友Q:
上面回答的都是没做过电动车控制器的,给楼主提供那么贵的方案,成本太高。其实电动车控制器需要电流在70到100ma左右,先从电池电压降到13至15伏,用于驱动mos管,再用78L05降到5伏,用于单片机和控制信号,霍尔等。楼主的电路是常用的buck降压,只是没画规范,还有一个常用的是358的,不带电感的。两个方案网上都有,自己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P:
请教版主,反馈参考需要怎么接,是爪地与输出的分压还是输出地与输出的分压呢 ...

输入输出共地,反馈的话是输出和输出的负极分压反馈,可以用431加光耦反馈,和3843隔离反激的反馈方式一样

网友R:
64V降压至14V使用34063?

不带这么坑人的。。。
用几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R:
64V降压至14V使用34063?

不带这么坑人的。。。

三哥好,
34063不坑人吧,1-2毛钱的芯片,加个三极管就搞定,比用分立件搭简单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三哥好,
34063不坑人吧,1-2毛钱的芯片,加个三极管就搞定,比用分立件搭简单吧 ...

不是34063本身价格的问题,他的耐压不足。

当然了,如果外加一些零件降压,也可以让他工作在高电压下,只是电路就有点复杂化了。

分立件可以很简单的做这个电路,成本可以远低于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