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电路

楼主(2015-01-21):
这个图来自安捷伦的原理图,小弟看得不大明白,OHMS_CURRENT是输入端啊,这是测直流电流的保护电路吧,这个保护电路怎么分析呢。。

网友A: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B:
好高大上的电路,蒙一下,限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大上的电路,蒙一下,限流的?

嗯,限流的啊,我自己弄了个5.5uA档的仿真,也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图片如下:

量程切换的时候,输入电流改变,输出的那个电阻(1M)就切换了,转换成电压值输出。
不知道怎么去仿真哈,那个D3上标了5.1V,我本来不加上面的那部分,就仿真不了,说小于两个连接点,
菜鸟级,自己学习的,勿喷啊
这只是我自己搞出来的仿真参考图,各位大大尽管指正

楼主:
元件的具体型号我不大懂,按照电路图大致的画了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