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proteus仿真LED花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楼主(2015-01-21):
第一个图是仿真运行了三分钟,一点效果都没有,第二个图是运行到三分20秒的时候,8个LED灯同时亮,没有出现花样的控制效果,第三个图是源程序:
求助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发现在我的电脑上用proteus仿真KEIL C语言程序,都要到三分钟才有反应,这是为什么?搞了了很长时间都不懂,我是初学者
,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把延时弄短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延时弄短点再试试

之前我有把延时时间改成60ms的,仿真结果还是一样啊,是不是跟我的操作系统有关系?我用的是win8.1系统,proteus7.8**版,keil uvision3,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你的程序,在我这上面没有任何问题,你先调试一下试试,看看对不对,然后在看看是不是proteus的问题

网友C:
根据前面的问答,protues仿真时51的主频看看是不是默认的12M,点AT89C51,属性对话框,

网友C:
你的电脑应该很卡所以才反应慢

网友C:
个人建议,还是先回去看好书,最好不要贴代码,一般来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帮人看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