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活动】【抢楼】给在线设计工具挑刺儿

楼主(2015-01-21):
两种在线设计工具的推广有一段时间了。

广大电工网友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试用。

不可否认软件存在一些Bug和不方便,不人性化的不足之处。

【克隆电路图第二波】正在进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867419-1-1.html

希望网友们在参加活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这里跟帖讨论,可以提意见,可以聊不足,可以谈改进。

同时,21IC为网友们提供如下丰富奖品

1.21IC文化衫

2.笔记本

3.钥匙扣

活动时间:即日-3月8日(跟随克隆电路图一起延期)

活动规则:“在线工具”相关的回复才是合格楼层。水贴不合格,获奖楼层顺延。每人有一次获奖机会。

成为获奖者的前提是之前参加过“在线设计工具”其他活动的。没有实践,取消发言权。

获奖楼层确定方法,以3月6日沪市大盘走势收盘点数为基数计算获奖楼层(小数四舍五入),计算方法如下:

1.收盘点数的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不为零时乘以10后再乘以1,11,21,31,41...为获奖楼。比如2月27日沪市大盘走势收盘点数为3048.97点,0.97x10=9.7;9.7x1=9.7=10;9.7x11=106.7=107...则10,107...为获奖楼层.

2.收盘点数的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为零时乘以100后再乘以1,11,21,31,41...为获奖楼。比如2月27日沪市大盘走势收盘点数为3048.07点,0.07x100=7;7x1=7;7x11=77...则7,77...为获奖楼层.

3.收盘时沪市大盘的涨跌比例的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不为零时乘以10后再乘以1,11,21,31,41...为获奖楼。比如2月27日沪市大盘走势收盘上涨0.97点,0.97x10=9.7;9.7x1=9.7=10;9.7x11=106.7=107...则10,107...为获奖楼层.

4.收盘时沪市大盘的涨跌比例的小数部分的十分位为零时乘以100后再乘以1,11,21,31,41...为获奖楼。比如2月27日沪市大盘走势大盘走势收盘上涨0.07点,0.07x100=7;7x1=7;7x11=77...则7,77...为获奖楼层.

以上计算方法可能存在漏洞,主要目的是使得获奖楼层能够随机并相对均匀分布在所有楼层中。
活动结束后,获奖楼层可以邮件联系21IC,选取希望获得的奖品。最终解释权归21IC。

欢迎加群,共商做图大计 “21IC_easySim/PCB在线工具” 284032576

楼主:
一楼自坐

网友A:
线设计工具很简单,且保存不方便,必须上网,有点不方便

网友B:
希望能不断添加器件的库

网友C:
将SYMBOL和封装分开!方便建立自己的库,且可以链接自己的本地库!

网友D:
元件库和封装库器件都太少,画元器件对应封装时,尺寸不好把握.
画PCB时,规则设定太少,走线不能随心所欲.

网友E:
easyPCB、easySim距离实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asyPCB没有铺铜,泪滴,操作起来也有诸多不便。到时可以找时间搞一个小板子,用EasyPCB画出来后,找PCB厂家做一版试试。

网友F:
在任何情况下都想保存, 但是很多时候都保存不了, 或者不完美的保存(斑竹说有时保存失败也是保存)

网友G:
好活动!能像protel99se那样操作使用方便就太好了。

网友H:
集成芯片的厂家比较少,有些没法做到真的仿真,只能模拟硬件电路的效果,软件很难仿真。

网友I:
器件太少了   并且自己画的封装只能和库里的器件绑定?

网友J:
希望多提供一些常用元件库,画图速度有点慢.界面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完善,比如对齐,,摆放元件,旋转元件都不是很方便.操作起来有点繁琐.

网友F:
如果可以自己制作芯片, 自己设计芯片功能就好了,很多电路还缺变压器

网友K:
想改变一个3位数字中的一位数字。偏偏全部一起改。不能改么一位。。。

网友F:
修改零件参数的时候也不方便,有时需要删除这个零件重新画一个
PCB设计连线的时候总是无法保存, 只要切换到电路图里, PCB里做好的连线全变初始化了

网友F:
PCB里的元件每次只好锁定位置

网友L:
每次都要联网才行,太麻烦;
其它就是资源太少,仿真的仪器,器件太少;
元器件库也少;
还不如99SE强大;

网友M:
原件库太少,除了阻容,差不多都要自己画,
项目文件不能覆盖,修改后必须另存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件库太少,除了阻容,差不多都要自己画,
项目文件不能覆盖,修改后必须另存好麻烦。
...

项目文件不用另存啊,直接保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次都要联网才行,太麻烦;
其它就是资源太少,仿真的仪器,器件太少;
元器件库也少;

这个软件本来就是在线设计,类似于云端。99se不是免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库和封装库器件都太少,画元器件对应封装时,尺寸不好把握.
画PCB时,规则设定太少,走线不能随心所欲.[em: ...

封装尺寸可以修改左侧栅格值来辅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任何情况下都想保存, 但是很多时候都保存不了, 或者不完美的保存(斑竹说有时保存失败也是保存) ...

你那个帖子的截图提示失败,但实际已经保存,可以多保存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活动!能像protel99se那样操作使用方便就太好了。

99se已经不方便了,你可以学习其他工具,比如pads,用过以后,你会有更深的体会的

网友N:
使用不够人性化,用起来是各种不习惯

网友N:
另一个是无法再linux下使用

网友O:
这个活动必须先让大家使用一段时间再挑刺,同时希望广大技术达人能自发的完善软件

网友P:
本来打算参加活动的,但是建好的库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建库真的很麻烦啊

网友Q:
原件库太少,除了阻容,差不多都要自己画,
项目文件不能覆盖,而且不支持导入导出

网友F:
SIM中如果可以空画线就好了, 而且没有双接头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中如果可以空画线就好了, 而且没有双接头的线

这个真没看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看明白

如果可以很随意的画一根直线, 就好了, 单独的一个线, 目前画线是找元件的引脚

网友R:
使用easyPCB的时候大多数的元件都需要自己绘制 如果能提供更多的元件库会方便一些

网友B:
PCB布局的时候,元件已经移动走了,线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活动必须先让大家使用一段时间再挑刺,同时希望广大技术达人能自发的完善软件 ...

已经用了将近一年了。

网友S:
我觉得吧,器件无法整体移动,原理图中只能剪切再粘贴,不过那样参数就恢复为默认了,pcb中直接不能整体移动

网友J:
如下图所示,我如何把器件中间的JTAG拖放出来?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T:
很好奇,很多公司连USB口和网络都封了……怎么会舍得将设计文件放到网上,去供EDA公司发掘利用(别说在服务器上看不到用户的私有文件……)
提供服务的公司再大,能大的过360、百度、腾讯、google……

网友F:
如果在界面的任何的两个点之间画个连接线, 线上有端口可以画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自己制作引线了
还有零件的几个参数显示的位置无法独立选择,是个麻烦

网友R:
保存的时候总是报服务器错误 还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保存的时候总是报服务器错误 还有待改进

我在作图过程出,出现一次软件崩溃,然后这个工程就打不开了。

网友U:
操作不怎么方便,库文件也不是很齐全

网友R:
easyPCB在布线的时候 同一种网络中如果存在多个元件的话 飞线不会自动消失

网友F:
还没保存, 不小心选了新建, 居然无法去掉

网友F:
有时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easyPCB在布线的时候 同一种网络中如果存在多个元件的话 飞线不会自动消失

这的确是,其他商业软件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最近作图非常不顺利,作图过程会出现程序崩溃现象。崩溃后的工程不能再次打开。

网友N:
今天使用easysim,发现电路图放大和缩小不是平滑的逐渐变化,大了太大,小了太小,不方便

网友E:
在线设计工具,最好做一个自动保存功能啦,比如每隔15或者30分钟保存一次。

网友V:
我也出现过软件崩溃的情况,使用前必须得联网,如果网不是问题的话,用着还可以

网友W:
希望元件库可以更加丰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线原件库,原理图封装都有,感觉不错

你没用过么?

网友M(2015-02-27):
工具的速度还是很好的,可以考虑丰富一下常用器件库,虽然做起来不复杂,但毕竟不方便,也不规范。

网友M:
引用 楼主:
项目文件不用另存啊,直接保存啊

了解,谢答!

网友X:
用PROTEL用习惯了!还要多多改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用PROTEL用习惯了!还要多多改善啊

PROTEL就是个渣渣

网友Y:
引用 楼主:
最近作图非常不顺利,作图过程会出现程序崩溃现象。崩溃后的工程不能再次打开。

...

这个我遇到了,然后工程就打不开了。还有,软件经常提示程序崩溃,工程已经保存的提示。

网友F:
SIM如果可以画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Z:
按住右键移动鼠标,会退出工程,回到软件工程列表界面。大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Z:
按住右键移动鼠标,会退出工程,回到软件工程列表界面。大家试试。

是的,按住 邮件左移鼠标是后退,右移是前进,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干嘛的,不过工程的确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我遇到了,然后工程就打不开了。还有,软件经常提示程序崩溃,工程已经保存的提示。 ...

软件经常提示程序崩溃,工程已经保存的提示。。。。。这个问题好久好久了,一直没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如果可以画变压器就好了

可以画的啊。自己建模啊。

网友AA: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在pcb中布局完成保存以后,没有布线。关掉工程再打开,原件乱了,又回到布局之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画的啊。自己建模啊。

真的吗, 有别人的连接吗

网友AB:
好活动,获奖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在pcb中布局完成保存以后,没有布线。关掉工程再打开,原件乱了,又回到布局之前 ...

这个有。

网友AC:
easyPCB中网络的放置有点问题,两个网络在直接放置时候可以无间隙相邻,但是我同时移动两个网络就再也放不下来了,除了最初的位置可以放置。

网友AC:
原理图的文件复制后粘贴,格式都是默认值,而不是复制的格式,每次都要修改,好麻烦!!!

网友AC:
时不时地坏掉,说什么软件崩溃,已保存,正在重启。。。

网友AD:
BUG:在部分浏览器有手势功能时,在作图是,右键功能会失效

网友AD:
单击保持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不过不影响最终结果
运行环境:win8.1&IE11

网友AD:
其实这款软件,已经挺不错的了,进步很大

网友AD:
这里还有一点小问题:这里属性是没办法填写任何东西的,可以说基本没有
环境还是WIN8.1&IE11

网友AD:
感觉没什么人回复啊好冷清啊,难得你们今天都去过节了吗

网友AD:
伤心
还有加载的时候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发现速度还是有点慢

网友AD:
这里使用到端口时,会有BUG,一个一个挨着安装顺序可以插入,但是如果把中间某个去掉,重新添加时,就会有问题,报错为端口不能放置于此

网友AE:
在布线的时候,安排跳线的时候,原来的默认线有一段没能消失

网友AF:
元器件再多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吧,器件无法整体移动,原理图中只能剪切再粘贴,不过那样参数就恢复为默认了,pcb中直接不能整体移 ...

没有吧,你说的不能的这些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Z:
按住右键移动鼠标,会退出工程,回到软件工程列表界面。大家试试。

这个,按住右键左移是退出,右移是前进,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C:
easyPCB中网络的放置有点问题,两个网络在直接放置时候可以无间隙相邻,但是我同时移动两个网络就再也放不 ...

目测这个是元件间距小于默认规则中的设定间距。但是不知道他的规则在哪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