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空间坐标定位原理如何?

楼主(2015-01-21):
看到汽车流水线上的机械手快速上下翻飞,很奇怪手臂怎么精准定位呢?请教行家了。

网友A:
有编码器反馈的;

楼主:
编码器反馈的话, 要进行空间坐标的建立吧?

网友B:
多连杆机械臂模型 通过多个关节的余弦矩阵迭代获得最终手臂的坐标

网友C:
应该是用正向运动学还是逆向运动学?

网友D(2015-03-02):
建立空间坐标
每个轴分解了以后就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了

网友E(2015-05-06):
看展会时请教过厂商,也说是建立坐标系,估计得根据实际场地进行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