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 F411通过mbed下载到板子无效果

楼主(2015-01-21):
刚得的nucleo f411开发板,在下面焊上了一个8M晶振,经过各种查阅解决驱动后,将程序下载到了插上板子后新增的nucleo盘里,但就是没有效果,程序也是直接用的mebd里的第一个led闪烁例程,有没有人遇到相似情况,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可以不用焊晶振,看下板子的原理图,注意管脚

网友B:
如果用晶振还得加2个0欧电阻两个大约20P电容。

网友C:
下载的程序是BIN文件吗?
往nucleo盘里放置的时候看到LD1灯在闪烁了吗?

网友D:
1.不应该外焊晶振就能工作
2.确保你复制进去的是.Bin文件
3.你的程序没有问题,是F4内核 且驱动接口正确
以上没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测试LED与串口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