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USB的打印信息

楼主(2015-01-21):
android系统下,拔掉U盘后,内核打印信息有个关于HUb的12Mb/s,是指什么?代表最大的通信速率吗?最大应该是480Mb/s才对吧?

网友A:
USB2.0协议中,规定了可以支持3种速度模式,分别是低速(Low Speed, 1.5Mbps),全速(Full Speed, 12Mbps)和高速(High Speed, 480Mbps)。
2.0之前的协议中,只有低速和全速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