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解决节能灯干扰红外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现在遇到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干扰38k红外遥控的问题,但是遥控器是统一的,所以不能改变红外的载波频率,除了选用更窄带宽的滤波器的红外,还有7很么好的方法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改进接收端算法,加校验,

网友B:
泛泛的问题,没有细节。
没有见过哪家的电视机等红外遥控因为日光灯开启而不能工作的。

网友C:
带有镇流器的日关灯,启动电流大,电磁干扰严重;
一方面从干扰源解决,采用不含镇流器的日关灯;
另一方面提高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如果不改变载波频率,可以提高红外发射功率,从而增强抗干扰能力;还可以收发两端增加校验机制,滤除受干扰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泛的问题,没有细节。
没有见过哪家的电视机等红外遥控因为日光灯开启而不能工作的。 ...

是你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有镇流器的日关灯,启动电流大,电磁干扰严重;
一方面从干扰源解决,采用不含镇流器的日关灯;
另一方面 ...

这种问题是在印度发现的很多,在国内很难发现,从印度快递回来了几个会干扰的节能灯 日光灯 这这边也能复现用频谱仪看 在30---50K的频段辐射很大,而国内的日光灯 节能灯辐射都很小,我们通过机构处理驾校红外接收窗的接受角度,有改善,但是运行商不接受他们认为遥控范围太窄了。干扰大时红外输出大部分时间都是拉低的。软件没办法处理,约了几家IR大厂过来,都是建议换更高载波的IR,但是要运行商做召回费用太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接收端算法,加校验,

干扰大时红外输出大部分时间都是拉低的。软件没办法处理,约了几家IR大厂过来,都是建议换更高载波的IR,但是要运行商做召回费用太巨大了,印度山寨很泛滥啊

网友D:
这事我们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换IR的载波频率解决的。

网友E:
建议找红外遥控接收头供应商分析解决。
以前遇到在日光灯下接收距离变短的问题,供应商建议选择抗日光灯干扰较强的红外接收头来解决,但由于已经批量生产客户没有新要求后来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找红外遥控接收头供应商分析解决。
以前遇到在日光灯下接收距离变短的问题,供应商建议选择抗日光灯干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事我们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换IR的载波频率解决的。

谢谢

网友F:
楼主分析的结果,到底是光路干扰还是电路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事我们也遇到过,后来还是换IR的载波频率解决的。

达人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IR好吗?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惜能力有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H:
国内一些低价位的节能灯就会产生这种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达人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IR好吗?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惜能力有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红外发射接收头,可以找osram技术支持聊聊

网友I:
很简单又管用的方法:接收头前面加一块透明黑胶键。

网友J(2015-08-13):
改用850nm波长发射管,就不信射不死它!!;P

网友K: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屏蔽,楼主做个实验,将手指挡在红外接收头处可以屏蔽一部分干扰,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还是换IR吧

网友L(2018-10-23):
不是电磁干扰,是光线频闪在38K范围。滤光片不好。改滤光片,换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