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问为什么单片机测量出的数据发送时有误

楼主(2015-01-22):
我用ATMEGA16配合DS18B20测量出当前温度值后,送至LCD显示,然后希望再将这个温度值通过串行通讯发送至PC,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的是和LCD不一样的数值,低了5、6度。我将用于LCD显示的温度十位值乘以十再加上个位值后,仍然得不到正常的数据,求解?

网友A:
单独试液晶和串行通信都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试液晶和串行通信都没问题吗?

单独两个都没问题 发送固定数值都正常的

网友B:
是不是低位数据给丢了,就是没有传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E:
在温度恒定时,数据有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温度恒定时,数据有变吗?

温度恒定时,数据不变,发送的数据与LCD上显示的是同时变化的。我分开两次分别发送十位和个位时则正常,貌似就是不能对数据进行乘法加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低位数据给丢了,就是没有传

分开十位个位发送时是正常的,我还是在接收那端再还原好了

网友F:
乘法运算超过数据界限了吧,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