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IIC 中断请教

楼主(2015-01-22):
请问C8051F340的IIC中断和全局中断有必然联系吗?为什么我全局中断一开,IIC中断关闭也总是一直进IIC中断?谢谢

楼主:
SI标志位已清,没效果

网友A:
说明程序有问题

在中断里查看EA的值

网友B:
IIC 中断标志位没清吧?

网友C:
程序有问题

或清了标志,很快又产生了中断就会不停的中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能我没说清楚,程序只开了全局中断和time1中断,time1用于产生iic时钟,中断控制寄存器设置为EIE1=0x00,IE=0x88,这样还是开机就不停进IIc中断处理函数应该和中断标志位没关系吧?况且SMBOCN的SI位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已清零,SI就是中断标志位,SMBUS的配置为SMBOCF=0x51,SMBOCF |=0x80

网友D:
官方应该有应用程序实例吧?照着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能我没说清楚,程序只开了全局中断和time1中断,time1用于产生iic时钟,中断控制寄存器设 ...

time1用于产生时钟,与UART类似,应该不用开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