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专题】+ 差分电桥测电阻电路

楼主(2015-01-22):
说明: 此电路用于电阻的采集,主要适用于PT100等温度传感器采集电路。

链接: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799

原理图:
Vo =12(V1-V2)
仿真截图:
①100欧电阻接入
②150Ω电阻接入

细心者可以发现,输出电压和公式并不完全一致,相差约12mV左右。
查得AD549的Datasheet如下,其失调电压约为1mV,经过12倍放大后,正好是12mV。接近理论值和仿真值的差值。

mouser购物车:

楼主:
2楼自坐

网友A:
版主,缺个仿真结果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缺个仿真结果的图纸

仿真软件中,输入电阻不可调,智能做静态仿真。
所以上仿真结果的图,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缺个仿真结果的图纸

这网速我醉了。。。。不停的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中,输入电阻不可调,智能做静态仿真。
所以上仿真结果的图,意义不大。 ...

电阻不可调?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可调?什么意思?

看图里的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可调?什么意思?

EasySim中有没有可调电阻的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EasySim中有没有可调电阻的模拟?

在图纸中改变Rs的阻值能替代可变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纸中改变Rs的阻值能替代可变电阻么

是的。

网友B(2017-03-02):
楼主,我没看懂R5两端的电压。
R5两端的电压是来自于左上方的5v电压,那么R5左侧电压应该高于R5右侧电压,为什么这里左侧电压是0.501, 右侧的0.791V呢。

网友B:
借地问下怎么收藏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