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阻值和容值呢?

楼主(2015-01-22):
输入是方波,频率是F,幅度是0-VCC。
想获得一个振幅为Vf,平均电压是Va的波形输出(尽量接近正弦波,如果这个电路可能是接近三角波吧?)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吧?那怎么计算电阻电容呢?
Vf是R1/R2的分压,Va是R3/R4的分压?电容的容抗?
实际电路搭起来测电压好像不对。R1/R2和R3/R4之间会互相影响。

网友A:
把R3R4调大100倍,

楼主:
调到R1R2的100倍?那R3R4就不会影响R1R2的振幅了?
电容越大,是不是就越接近正弦波?

楼主:
如果要带一定的负载,相当于R4没办法用很大的阻值,有什么办法能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带一定的负载,相当于R4没办法用很大的阻值,有什么办法能计算呢

那就把R1R2减小100倍,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电容串在中间,必然是高通滤波,方波进去,怎么可能正弦波出来?
必须在R2或者R4上并联一个电容,构成低通滤波,才有可能把方波滤成正弦波

网友C:
把R3R4调大100倍

网友D:
可以仿真评估: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楼主:
如果用并联电容,怎么可能获得Va呢?
VCC被R1R2分压后,C串联交流耦合,然后靠R3R4抬升电平,这样才可以吧?

楼主:
仿真的好像反了。
R1/R2分压低一点,比如到9K/1K=0.5V,这是振幅应该小一点。
然后R3/4,分压高一点,比如100K/100K,这是平均电压,应该大一点。
否则就像前几个仿真,整个波形的平均电压反而被压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仿真的好像反了。
R1/R2分压低一点,比如到9K/1K=0.5V,这是振幅应该小一点。
然后R3/4,分压高一点,比如1 ...

又想矩形波转换成正弦波,又要保持一定幅度,这么简单的电路办不到。
即使对正弦波中谐波含量要求不高,肉眼看得过去就行,低通滤波至少要三阶或者四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想矩形波转换成正弦波,又要保持一定幅度,这么简单的电路办不到。
即使对正弦波中谐波含量要求不高, ...

靠线性电路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除非用非线性电路,或许可以,先转换成三角波,再对它非线性处理,类似于函数发生器的做法。这样可能调试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并联电容,怎么可能获得Va呢?
VCC被R1R2分压后,C串联交流耦合,然后靠R3R4抬升电平,这样才可以吧 ...

让你加并联电容,并没有让你去掉C1,当然对Va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靠线性电路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除非用非线性电路,或许可以,先转换成三角波,再对它非线性处理,类似于 ...

楼主说“输入是方波,频率是F。”
如果F是常数,那么低通滤波可行。
如果F可变,变化范围较大,低通滤波不可行。

非线性电路将三角波转换成近似正弦波,三角波幅度必须稳定,要做到三角波幅度不随频率变化,需要相当的技巧,非楼主所能办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Multisim

楼主:
排山倒海
Multisim  谢谢
------------------
maychang zyj9490 william008
如果不考虑波形,在后级再做有源低通滤波。
那这里有没有R和C的计算办法呢?F是固定的,1MHz。
还是只能靠仿真电路去凑参数?
C1的容抗大小在这里会改变什么呢?

模拟电路水平太差,希望指点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