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板的模式转换问题

楼主(2015-01-22):
     各位好,我是一名刚加入Freescale的二校园实习生。现在正在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了。
     就是老师给了我一个任务,在FRDM-KE06Z的板子上面编一个小程序。但是现在的问题时,环境的配置。老师要求的是用codewarrior写,然后我就按照官网上的快速指导书,下载了一些包。现在就是说有一个MSD模式,一个debug模式还有一个bootloader模式。首先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模式下面写程序,然后就是一开始插上去板子的时候什么反应也没有,就是在我的电脑里没有显示可移动磁盘等,然后按照步骤长按reset后再插入就进入了bootloader模式,但是介绍上说,导入MSD-FRDM-KE06Z_Pemicro_v112.SDA可以转化为MSD模式,此时会有一个名为FRDM-KE06Z的可移动磁盘,但是我的电脑上面没有,什么都没有。没办法,我只能尝试转换debug模式,就是导入DEBUG-APP_Pemicro_v108.SDA,然后断电重新插入,但是在codewarrior上一直debug不了。最后我换到别人电脑上,debug模式是可以了,但是MSD的模式还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现。我找了其它的KE系列的板子说明书,有一个上面说电脑要win7或winxp的系统,但是我的是win8.1的,我想问问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些例程什么的是不是要在MSD的模式下运行?还是说debug就好?求各位帮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楼主如果是win8系统,先在同学win7系统上升级下你的bootloader, 具体升级方法,查看附件的bootloaderupdate.rar , 里面有一个text文档,以及升级的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
你 不能同时debug和MSD是因为你下载的固件没有两个都支持,bootloader升级之后,进入bootloader模式,解压我附件中MSD-DEBUG-FRDM-KE06Z_Pemicro_v114.rar, 把MSD-DEBUG-FRDM-KE06Z_Pemicro_v114.SDA丢进去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win8系统,先在同学win7系统上升级下你的bootloader, 具体升级方法,查看附件的bootloaderup ...

好的,谢谢您,待会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win8系统,先在同学win7系统上升级下你的bootloader, 具体升级方法,查看附件的bootloaderup ...

行啦,照您的方法去做真的成功了!那那些例程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MSD模式下面运行呢?我在官网上面下载了个Lab_demo_frdm.srec,指导上说是示例,是把这个文件拖到盘里,然后重新上电的话就可以运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win8系统,先在同学win7系统上升级下你的bootloader, 具体升级方法,查看附件的bootloaderup ...

额。好啦,后面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在只要把我自己程序的代码写出来就行啦。谢谢您了,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帮助!

楼主:
额?这个帖子我自己结不了?不知道在哪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帖子我自己结不了?不知道在哪结。。

好的,如果生成.srec,直接丢进你的MSD盘就可以跑了。
也可以通过debug方式烧写,仿真。
不能结贴是因为你今天刚建的帖子,要过两天才能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如果生成.srec,直接丢进你的MSD盘就可以跑了。
也可以通过debug方式烧写,仿真。
不能结贴是因为 ...

嗯嗯,非常感谢了。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一下